电脑无故重启,并显示文件丢失

楼主(2010-12-06):
一台刚组装的新电脑,主板为精英IC41T-A,CPU用英特儿E5700,内存为2GDDR3,系统装好后,在使用中会出现无故重新启动,并显示文件丢失:
“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Windows无法启动:
<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nl.exe.
请重新安装以上文件的拷贝。”
这是新的电脑,怎么会出现以上情况?是主板问题?还是内存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呀~
装系统时也颇费一番周折,有时中途会出现蓝屏,有时又会不断得启。。。。。。
大家只要帮我看看,是哪个硬件出问题了,就是了,我好跟经销商交涉呀
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是内存的问题,但是我也碰到过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是问题我碰见过,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比较大,换跟内存试试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怀疑内存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一次,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99%
如果要是楼主 运气好居然拿到11代的盘 那硬盘的可能也是很大的
硬盘数据线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cpu了这个可能性最小!

网友:
换内存,不好你揍我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

网友:
有用替换法,一样一样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多出在硬盘分区   低格一下在分区  安装系统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晕倒 别人新电脑 你让人低格 晕死 你教坏小朋友了

网友:
内存,电源!~

网友:
应该是内存

网友:
内存问题 你拿个PE的系统试一下 如果PE进不了或者进得很慢 那多半就是内存有问题
什么牌子的内存 如果是kst那你就要怀疑是不是水货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大家下,好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意12楼,用替换法,内存的嫌疑最大

网友:
内存怀疑最大 或者换个版本的系统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