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最近几天的维修记录,看了有收获的朋友帮忙顶起。

楼主(2010-12-06):
  8月31日 晴
  1:DELL D630
故障现象,耳机插入一半时喇叭有声音,全插入或不插没有声音,耳机始终无声。换功放MAX9789A后修复。
  2:ACER AS9001
故障现象,加电,走码,不过显卡,显卡型号为ATI X300 ,这款机器以前没修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焊了一下显卡,试机,屏幕
点亮,修复。
  3:IBM T42
故障现象,无待机,测1631 22 23 21 脚电压都正常,7脚28脚为0.9v。查资料得知1631保护,断开28脚后7脚电压正常,5V
输出正常,查出为3V短路,加电烧3V输出电感,手摸南桥发烫,怀疑是南桥短路。换了南桥还是一样,这个机器直到最后也没修好,
真是郁闷啊。
9月1日 阴
1,DELL 1400
故障现象,加电外接无显示,内屏灯管亮,黑屏。这款机器我们修得多了,显卡型号为NVIDIA GO86,特别容易虚焊,所以直接把
显卡拆下来重新植球,装上后OK。
2,联想天逸F31G
故障现象,不认网卡,首先重装系统,依然如故,还原BIOS设定也不行,拆机,看到网卡是BROADCOM公司的,型号为BCM5906MK,
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换掉网卡后修复。
9月2日 多云
1,东芝一个很老的机器,型号忘记了
故障现象,无待机,拆开后量保护隔离后电压为0V,向前查到电源插头与主板间有断线,直接从电源插头上飞一根线到保护隔
离场管上,上电,有待机了,装上CPU,内存后开机,机器点亮,至此修复。
2,IBM T41
故障现象,有时亮,有时不亮,有时花屏,从故障现象来看,肯定是显卡的问题,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爱虚,因为这个显卡
的引脚狂多狂密集,再加上使用不当,容易使板子变形,显卡虚焊也在情理之中了,废话少说,直接把显卡上BGA返修台重做一遍
试机,故障不再出现,整机修复。
9月3日  多云
1,DELL 700M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待机。据用户讲,他正在使用时突然就不开机了,接着闻到一投浓重的胶糊味,然后赶紧把机器送过来了。
拆开后目测,电源接口已烧得变了形,心想是什么短路得这么厉害,把电源口都烧成这样了,但是,用表测量主板却没有发现明
显的短路,无奈之下决定先换个电源口试试,换好处,上电,竟然有待机,测量3V5V都正常,开机,竟然点亮了,心想真是幸运啊,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装好后试机,有一个喇叭不响,郁闷,肯定又是喇叭线断了,这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再次拆开接好喇叭线,
整机修复,为保险起见,让用户把电源适配器也换了,这次维修我还总结出一个经验,原来700M待机时是有3V5V的,以前我一直以
为没有呢。
9月4日
今天没什么活,只修了个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无显示,指示灯亮,折开后看到电源板上有一个电容顶部鼓起,换掉后试机,依然如故,
再仔细检查,给高板板供电的一个12V保险断了,换掉后修复。
9月5日 小雨
1,东芝M45
故障现象,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试机,短路。拆开后看到电池充电电路烧得一片狼藉,心想就是修好了,电池也不能用了,于是把
和充电有关的芯片场管保险全部拆下来,再测,还是短路,加电烧,手摸一个场管发烫,仔细一看,是给CPU供电的一个高端门场管,
拆下来测主板不再短路,但是CPU供电芯片也烧了,型号是ISL6218,换掉后试机,却没有待机电压,查电路图,3V5V芯片是TPS51020,
测VIN脚对地电阻为50欧,明显短路,给它供电的一个4.7欧的电阻也烧了,换掉这两个元件后,先机恢复正常,装上CPU,内存试机,
一切正常,该机修复。
2,东芝1860
故障现象,主板进水,拆开后看到CPU周围有进水的痕迹,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测主板无明显短路,加电试机,主板点亮,装好后再试
机,发现灯管不亮,检查后发现高压板没有供电,直接飞一个5V给高压板,试机故障排除。
9月6日,小雨
由于这两天老是下雨,所以我们这也没什么事,前两天修的那个T41,客户同意让修了,所以赶紧把南桥拆下来,试机依然没有待机,这下
晕了,再测,发现北桥短路,拆下北桥,依然没有待机,再换一个1631,还是不行,试着把1631周围的元件换一遍,还是不行,这下彻底没
头绪了,唉,心想怎么这个机子这么难修呢。最后,和客户说修不好了,客户拿去换板子了,郁闷。
9月7日  小雨
1,DELL 1300
故障现象,加电,2秒后掉电,拆机,测各路供电都正常,手摸CPU温度有点低,上诊断卡,发现没有复位,加焊南桥后修复。该机正常时
诊断卡只走一个码,因为不同厂家的BIOS不同,走码也不一样。另外该机待机时是没有3V5V的,只有开关处有3.3V电压,以后要注意。
2,IBM T23
故障现象,加电,诊断卡走码为2C,不插内存走码为82,应该是检过内存了,只有显卡是怀疑对象了,但是这款机器的显卡不爱坏,反正我是
一个也没碰到过,无奈之下上论坛里查资料,看到有人说BIOS坏掉会造成这种现象,于是把一个坏主板的BIOS的芯片换上试机,竟然点亮了,心
想有时修机子也是需要运气的啊。哈哈
3,HP NC6000
解密,这款机器的密码是在BIOS芯片里,BIOS芯片是焊在电源板上的,所以找了一个好的电源板换上之后,密码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有编程器,所
以只能换BIOS芯片来解决问题,如果真要知道密码是什么,就得用编程器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呵呵。
9月8日 小雨
1,联想旭日150
故障现象,加电不开机,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后修复,这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2,HP V3000
故障现象 加电不亮,又是一个通病,这款机器的散热不是很好,如果风扇长时间不清理的话,会造成北桥芯片虚焊,把北桥拆下来重新植球后修复。
3,华硕M5000
故障现象,开机后马上掉电,这款机器以前没修过,所以修起来心里没底,拆开后看到CPU供电芯片是MAX1987,加焊后试机不再掉电。
4,华硕z9100
故障现象,花屏,外接也一样,这个机器是返修,以前加焊过显卡,这次显卡又虚了,拆机,加焊显卡,试机,不再花屏。
5,明基,型号忘记了
故障现象,用一会就死机,然后掉电,首先怀疑风扇堵了,开机把手放在出风口,感觉不到风吹的气流,风扇却是转着正常,拆开后看到散热器被堵了
个严严实实,心想不死机才怪,清理干净后试机,一切正常。
9月9日,晴
今天真是秋高气爽的一天,连日来的阴霾天气一扫而光,让人的心情也好了不少,看来天气真的能影响人的心情啊,呵呵。
1,HP DV8000
故障现象,加电不亮,不走码,这个机器用的是AMD的CPU。以前修过好多AMD的CPU坏的。所以先换个CPU试试,没想到居然好了。看来INTEL真的不是盖的
,最起码我就没见过INTEL的CPU有在正常使用下损坏的,相比之下,AMD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啊。
2,海尔 A62
故障现象,加电不亮,由于没有MINIPCI插槽,没法插诊断卡,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走码,不过看电流应该是不走,用户说是摔坏的,所以拆开后我先看有没有元件
摔掉的,线路板有没有摔变形,结果一点摔的痕迹也没有,倒是有网卡的引脚上有进水的痕迹,而且网卡的几个引脚都已经因进水发霉了,把网卡拆下来,试机,
依然如故,这下没头绪了,难道是桥虚了,用手压着桥开机也不行,无意中看到BIOS电池还没拆下来,心想把电池拆下来放放电试试,看着电流表一下下的跳动
,接上外接,屏幕有显示了,心里暗叫一声惭愧,找一个网卡装上,一切OK。
9月10日,晴
联想的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开机,换电源板上的一个八脚的电源振荡块和光电耦合器后修复。
9月11日 晴
1,IBM T41故障现象,有待机,不开机,测3V5V正常,但是打阻值时发现3V有轻微短路,因南桥损坏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先换南桥,换好后打阻值不再短路,加电试机,
一切正常,整机修复。
2,一台DELL液晶,故障现象为开机约2秒后黑屏,拆机发现300V滤波电容有一个引脚腐蚀断了,换掉后依然如故,再检查发现高压板上有2个场管短路,换掉后修复。
9月12日 晴
1,DELL D505故障现象为无待机 ,这款机器待机时是没有3V5V的,待机电压是由2个5脚的线性稳压器产生的,型号为PU13和PU14,经检查PU14 3脚接的一个10K电阻开路,这
个电阻是为PU14的3脚提供开启电压的,因电阻开路,PU14没有工作,所以没有产生待机电压,换掉此电阻后机器修复。
2,联想 F41
该机是进水损坏MAX8734A,用MAX1999代换后修复,该机待机时有3V5V。
9月13日没什么事,所以也没什么可写的,就当是休息了一天。
9月14日 晴
1,方正A605
故障现象,加电不亮,这款机器我以前修过好几个了,都是重做显卡,所以这次修起来是轻车熟路,显卡型号是GO7300,重新植球后OK。
2,东芝TE21OO,
故障现象,开机时用手轻轻拍键盘屏幕就会忽亮暗,这个机器也修过好多了,这也个通病,故障原因是显卡板上的屏线接口虚焊,拿烙铁仔细地加焊一遍后修复。
3,IBM R40 解密
这个机器保存密码的芯片在硬盘托架的下面,是一个八脚的芯片,型号是24RF08,把它拆下来焊在专用的解密设备上就可以读出它的密码,然后装回去,把密码清空就行了。
9月15日 多云转晴
1,HP6520S
故障现象,短路,插上可调电源后电流表一下就到头了,这种毛病看起来大,其实挺好修的,如果是自然损坏的话,一般都是19V滤波电容有短路,修的时候把板子拆出来,把
电流调小点,插上可调电源,用手摸板子,哪个元件发热就是哪个元件坏了,这台机器是一个19V的小滤波电容短路了,拆下来就好了。
2,HP NC4000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这个机器是一个同行拿过来的,他说北桥已经换过了,但还是掉电,让我帮忙看看。开机时测3V5V2.5V1.05正常,1.8v1.25v和CPU供电没出来,由是CPU
供电是所有供电都正常后才能出来的,所以先把1.85v1.25v修出来再说,目测产生这两个电压的芯片已经换过了,周围的场管也有焊过的痕迹,根据图纸测1715的主供电正常,5
发也正常,自举升压端为5V ,ON1正常, 0n2没有,看来是芯片没有工作,换掉芯片后试机所有的供电都恢复正常,但是诊断卡不走码,怀疑是北桥没做好,把板子给了那个哥们
让他做桥去了,最后好没好我也不知道。
9月16日 晴
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头疼得厉害,可能是睡眠不足吧,所以干起活来不能集中精神,真是难受。
1,方正T5800,故障现象,加电,诊断卡不走码,加焊北桥OK。
9月17日  晴
华硕A8T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这个机器质量真是相当的次,尤其是壳,极易损坏,真是对不住华硕坚若磐石的品质啊,呵呵。回到正题,拆机,测CPU没有供电,加焊CPU供
电芯片后有供电了,但还是掉电,由于以前修过两个这样的机器都是显卡板与主板连接的插槽虚焊,所以心想可能又是插槽的问题,二话没说抄起烙铁焊了一遍,试机依然如故,
晕,这下开始检查,测各路供电都正常,板子没有短路,怀疑是北桥虚,加焊北桥后试机不再掉电,为保险起见,拆下来重新植了一遍球,装好后一切OK。另该机待机时有3V5V。
9月18日 多云
IBM T61 故障现象,加电,电流能上到2A,不亮机,由于这种机子比较新,不能上诊断卡,根据电流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拆开一看傻眼了,显卡上打着黑胶,这种胶极其难弄,
而且有一多半是在芯片下边的,如果弄不好会把芯片下的线路板弄坏,那样的话整个板子就报废了,做的话成功率只有五成左右,跟客户就好风险,客户同意修了,开工,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拆下来,还好线路板没坏,于是植球,装好,试机,竟然不开机了,郁闷,仔细检查,发现显存被烤得冒球了,于是再把两粒显存拆下来重新植球,装好后
能开机了,但电流只有1A,还是不亮,再次郁闷,看看时间快下班了,也没心情弄了,把板子扔到一边,明天再说吧。
9月19日 小雨转多云
今天没什么事干,于是接着修昨天的T61,看电流像是没检过内存,加焊内存槽也不行,心想是不是拆显卡时把北桥烤虚了,反正也这样了,干脆再把北桥也做一遍吧,北桥上也打
着黑胶,和显卡一样难弄,没办法,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北桥也做了一遍,试机,电流还是1A左右,但是CPU却没供电了,手摸南桥那个烫哦,把偶的小手差点烫个包,这下完了,
肯定是南桥被烤连球了,偶心里那个恨呀,联想的设计人员真*脏话*,好好的板子打什么胶啊,打上胶不是该虚还是虚吗,真是*脏话*一群傻*,没办法只能再做一遍南桥了,今天
又没时间了,只能明天再说了,这点活让偶干了一天啊。再次郁闷!
9月20日 阴
1,联想 型号不知
故障现象,加电,电流只有0.5A,检查发现一个给北桥供电的芯片坏了,型号是ISL6269,换上好北桥有供电了,CPU却没供电了,再次检查时发现CPU供电芯片虚焊,加焊后OK。

网友:
沙发坐了,lz生意不错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出来 ~!

网友:
今天天气不大好,生意也跟着不大好 ,昨天咱们这修了20几台。

网友:
兄弟们的生意不错哦

网友:
LZ学习了,经验

网友:
多棒的帖子呀,私下问一下,楼主年薪多少呀。

网友:
大哥 你的生意太好了吧

网友:
你们的生意怎么都那么好啊,难道就我这生意不好吗?

网友:
各有所好吧,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资料,简洁明了,维修时作为参考,讲太多的电路和原理反而不太实用,平时咱们都忙,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呵呵

网友:
生意实在是不错呀

网友:
兄弟不错     技术好  又有生意   好啊       有技术没生意   苦啊

网友:
呵呵,难得维修后还记录一下。赞一个。

网友:
经典啊,要的就是这个!由上可知:
1.楼主的生意很好
2.楼主的技术那是刚刚的
3.桥/显卡虚汗是大多数机子的通病啊

网友:
顶你,!!!!!!!!!!!学习中,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好东西哦!兄弟是不是修好几年的都拿出来了!太感谢你了!

网友:
楼主,维修这么多东西,经验相当丰富啊

网友:
提倡写这样的维修日记,不但积累经验而且可以用来大家分享。

网友:
几天修这么多机子啊,楼主生意真好!

网友:
自己干的话,平均一天2个机器就可以撑住了

网友:
嗯,比我这的生意好多了,你这么好生意,随便都月入过万了吧,

网友:
兄弟不错呀,     技术好  又有生意   好啊       有技术没生意   苦啊! 没技术有生意 难呀!呵呵!

网友:
有经验,有技术,学习

网友:
这样的经验根本没有什么用!!

网友:
兄弟辛苦了!发这么多东西!

网友:
楼主技术好,生意自然就好。

网友:
技术牛 生意好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值得交流 赞一个!!!

网友:
故障总结非常有价值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生意真好啊``我要是有你这样的生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