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CPU供电不稳,跑C1-AO

楼主(2010-12-06):
昨天修一块845GL主板,接过主板,发现触发保护,后查CPU供电上管击穿,为了安全,上下管全部更换,可以触发,插CPU和内存,跑C1-A0,更换I/O无果。刷BIOS无果,换过多条内存无果,打北桥阻值正常,打南桥阻值正常,后仔细听,CPU供电电感有点磁磁声,用示波器量驱动波形,发现很不稳,仔细检查发现,CPU电容被同行换过,1500UF6.3V被换成2200UF16V,为了检查方便,更换了同值电容后,开机发现,磁磁声有点变小,更换电源芯片后,磁磁声消除,插内存测试后,主板点亮了,到现在不明白,CPU供电能引起跑C1-A0,有些主板有磁磁声也能点亮

网友:
6.3V被换成16V,那能行吗???

网友:
'CPU供电能引起跑C1-A0'  跑C1就说明CPU已经工作了,电压供电不稳定有可能,这种故障少见...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另外6.3V 换成16V 没什么问题!只是容量够 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代换容量相同或稍大  电压要大于等于原值

网友:
问题主要就是出在你的那个电源芯片的,跟换上去的电容应该无关。

网友:
电压不稳导致跑码问题 学到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不过应该可以测出电压偏低点儿。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很少见

网友:
6.3伏地可以换成10伏地

网友:
这种情况,真是怪了,是我,我不会查到那里去,楼主太细心了,强

网友:
第一次见   上次修到一块发省的修不好  还给别人了

网友:
电容的代换条件还是比较容易满足。

网友:
电容可以用大的代替,.伏数比原来大就行.

网友:
楼主试试把电容换回去看怎么样,再给个结果。我觉得电容不至于吧

网友:
6.3伏的电容用16伏代换更安全,楼主说的故障肯定是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电容应该换大点没关系吧..

网友:
还好有滋滋声,要不还真不太好找。

网友:
关键是你换了电源IC ,电容的容量只要比原来的相同或大就可以了,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