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给hp代工的a8m2n-la(6150le+430)CPU不复位。不知哪坏

楼主(2010-12-06):
华硕给hp代工的a8m2n-la(6150le+430)不开机,插上电源CPU风扇就自动转,短接关机脚能关机刷过BIOS了。我上假负载测CPU主供电和VTT。PLL供电均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电压。内存1。8V和3。3V供电正常。主板诊断卡复位灯正常。测IDE接口1脚有复位。不知是否是北桥不良还是其它的损坏。
还有一块技嘉GA-K8NF-9。开机后几秒种就断电。检查发现CPU上管K3570击穿。在旧板上拆了一个95N03LT代换后。上假负载测CPU主供电高达5V。两块电源块不知那块的原因:HIP6602BCB和ISL6559CB

网友:
量下复为位开关脚有没电先 ```然后在去排除I/O还是其他的   技嘉的那快呢 换掉坏管  还烧的话 就同时把6602一起换了!!!

网友:
复位针脚为3。3V和0V。诊断卡复位灯短接复位脚,有变化。技嘉的那块换管后不烧电源管子了。由于手头没有这个配件换6602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