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2N68上电保护

楼主(2010-12-06):
接修M2N68华硕主板,上电试机,灯闪即灭,测绿线为5V,应该是某个工作条件不具备掉电,摘四口电源接口,上电不掉电了,查电源芯片8855,48脚为EN无电压,47脚为OK信号0.4V,应该为北桥的开启信号没有,跑线路,跑了半天,没有眉目,搜基地好多的意见都是加焊,桥管的太多了,于是加焊,无奈依旧。对NV的时序不太明白,于是去群里请教饼哥及众位师兄,原来是灰线发给IO,IO在发给北桥,在开启CPUEN的,于是从灰线跑,跑了一会在8712F-S IO附近找不到线路,头疼,想了一下,记得听老孙的关于华硕的主板视频,华硕的设计不一样,于是测95脚ATXgood有2.7伏的电压,看样子是信号过来了,但不知正常不,饼哥说78 32脚是发给北桥OK信号,测32脚为0.4V,78脚为0V,打值没有短路,于是换IO试一下,可算是好了,测32脚还是0.4V,但测78脚时,一测就断电,无奈没法测了,在饼哥和众师兄的指导下,修好了,再次感谢大家。

换IO  就好了

网友:
多测测。也许还会出问题。
78脚可以不接12V测下看是否3.3V以上。
有时是滤波问题导致32 78无电压。
多看看NV时序。CPUVDD_EN产生的条件是桥要收到PWRGD,一般从IO过来的~~

网友:
明年去基地学习去,,是月饼老师教就好啦

网友:
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也不说声。

网友:
老大们,一看第一眼就觉得问维修结果的,没有仔细看帖子,有点粗心啊,细处看出一个人的观察能力,换IO

网友:
我手头就有个 M2N68-AM的主板 也是开机几秒断电 ,在开还可以开,现象同前。也没思路呢 。

网友:
技术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换IO好了的吧

网友:
楼主,巧了,,我手头正在修这块板,我把CPU供电场管,电容全拆下一量过了,都是OK的,但还是掉电保护。。确定没思路,,本来就没什么经验。如果说换IO的话,那就真搞不定了.手头真没件。

网友:
看来电路都是息息相关的  IO能引起没CPU供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