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360的COM口能不能用USB连呀

楼主(2010-12-06):
搞了台迅维的拆焊机,但是连机用的是COM口,本本上没这种接口,麻烦死了,难道我还得淘个二手台式机连机!能不能用USB连机呀。。
那位大虾知道怎么搞。。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COM口转USB口的转接口

网友:
有这种转接线,COM口传USB的,好想用了之后,它是只认那一个USB换个就不好用了!看你那机器能不能支持这功能,有的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
有USB转com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