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声音

楼主(2010-12-06):
朋友不小心把有下角的小喇叭删掉了,现在没声音了,在设备管理器里更新不行,在控制面板里打开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音量里设备音量拉低了,字体全部变成灰色了,鼠标拉不动,有谁知道不重做系统要什么解决这种故障呢?

网友:
那就重新安装一下声卡驱动不就ok了 吗

网友:
从官网上下载个对应的声卡驱动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咱装声卡驱动吧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声卡驱动装下就可以

网友:
bios声卡有没有被改动

网友:
这么好的事你多能遇到....驱动重新装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重装驱动,或者重装系统,半小时不就OK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