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G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06):
   此机器来时客户并没有说进过水,拆机检测时发现此主板有多处腐蚀过的痕迹。           以下有分析不对的地方望高指点!
   进水机:ACER 4730G
PM45+ICH9+
独立显卡板9300M GS
   板号:LA-4221P
维修过程如下:
  首先清理腐蚀处,清理过后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处,直接插入电源显示待机为0.003A
肯定不对,按开机键无任何变化 测待机无+3VALW+5VALW+5VALW输出。从命名上看待机是就应该有3V5V  首先测B+电压正常,基本上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正常工作了
当查到+3VALW
+5VALW
供电芯片第一个工作条件时就发现了问题 芯片第六脚无VIN
主供电
VIN是由B+PL12PL13PR35得来的。测PR35以开路 换掉~
在测+3VALW
+5VALW已经正常输出 现在待机电流已经0.02A   看来待机已经正常了。
按开机键触发后电流上到0.05A不动2秒后电流又掉回0.02A(晕就知道没那么容易修好的),明显是有部分有电压没有正常输出。
触发瞬间测+3VALW+5VALW正常、再测由ISL6228芯片产生的+1.8VP正常,但是没有+1.05VSP 如图:
+1.8VP+1.05VSP两个电压都是由PU6芯片控制的 那为什么有+1.8VP
没有+1.05VSP?测+1.05VSP输出电感阻值正常。芯片工作条件等都正常。几乎就是芯片
问题了!换掉~
再次触发电流上到0.3A停了两秒左右又一次掉电。我晕 这时测PL6已经正常有1.05V了。
再次静下心里修吧! 开机瞬间测U21D极+5V电压 S极无输出 U11D极也有+3V电压同样S极也没有输出 U12D极有+1.8V
S极
无输出 这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肯定是缺少转换出的电压没有正常输出而掉电。那肯定就是他们的控制出了问题!
而且他们的控制几乎都差不多
都是由+VSB提供上拉电压,加电瞬间测R285 R188 R2032端均无电。故障点现在已确定就是+VSB出了问题(看图纸+vsb待机是就应该有的)
+VSB是由+VSBP来的
    PQ31脚无电压319V正常2脚控制为高电平不正常。PQ3P沟道的G极是低电平才能导通的,PQ3G极同时经PR31接到PQ4D 测量D级也有高电平,肯定不对PQ3要想导通PQ4D级必须是低电平
分析肯定是因为PQ4D极没有于S极导通接地导致!PQ4要想导通G极也就必须是高电平
测量PQ4G极并无高电平
测量G级并没有短路
继续测VL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当测PR332端有5V输入
1端无电压 PR331端也不短路
哈哈!马上要结束战斗了! 那就只有是PR33本身开路导致了
PR33100K的电阻,实际测量PR33已经开路了
换掉! 现在PQ4G级已经得到高电平了 同时+VSBP已经有19V电压了

再次触发!测U21 U11 U12S极已经正常输出了,说明他们的G级已经没有问题了。心想维修应该结束了!可电流上到0.5——0.8。。。。啊?竟然停在0.8A不动了 从新插拔内存更换内存都无效!
因为没有PCIE检测卡也没有示波器 只能看电流初步判断没有跑CPU 维修再次陷入困境!
此时主板上电压已经都到了!查了一下午也没有发现异常处!狂晕……
心想这时候能有个示波器就好了,可以准确判断判断下故障点!
在无奈之下刷了个bios
在上电看电流反复跳变了几次!哈哈
难道说亮了?
接屏久违的ACER
LOGO!终于出现在面前了!
到此维修正式结束了。。。
第一次发帖子,写了好几个小时才弄完。  描述的有点啰嗦!请大家见谅!
同时维修过程应该有很多分析错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正好学习 学习!!

网友:
很强的维修功底啊

思路在漫步云端

飘荡的很快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原理很了解,还有楼主一句话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有了示波器你怎么快速判断故障点的,我有示波器也觉得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可以测量是否读取内存数据  是否跑过CPU。还可以捕bios数数据等等。。。。

网友:
我现在有个模拟示波器,不过不太会用,发挥不了他的价值

网友:
还有楼主从图纸上截的图用什么软件截的,我想发截图都发不了

网友(点评):
多数人是用QQ,简单又容易

网友:
楼主的思路ok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就是多,估计不用多久客户要回来看你

网友:
你都修上了还有什么对不对的啊,恭喜你了

网友:
LZ维修思路挺好。

网友:
师傅出马 一个顶俩

网友:
楼主照图索骥 思路不错

网友:
太长啦头都晕呐

网友:
楼主思路很流畅啊。。

网友:
看了那么多宏基案例后,发现进水机差不多都要刷bios ,难道这也算是宏基设计特色

网友:
学习了,功底很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很不明白为什么bios程序也坏掉了

网友:
进水机器出现电阻开路的情况比较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