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当机logo,修成主板变形了

楼主(2010-12-06):
三星r18 t2390 rs600me sb600 更换南桥来的时候,屏碎了,加电无显;主板放电后亮机但是当logo;泡论坛后决定加焊南桥,没用,更换南桥变成开机无显示电流升到1.0A左右没反应,就加焊北桥,焊完发现一遍塌下去了,摘下来后发现,主板变形了,芯片也有点变形,我该怎么装上去呀!!
芯片

网友:
呵呵。这板到这样了,也报废了。
即使修好,也不定稳定

网友:
三星的板,一用BGA就变形

网友:
楼主要应该是固定主板的方法不对,把主板固定好了再加一次。

网友:
把板子架好 装上芯片看行不行

网友:
在加焊一次,加的时候用东西压一下,看能不能变回来

网友:
我用的是xxxxxx*****焊台,六个挂钩拉着,郁闷呀

网友:
让他换主板吧,呵呵

网友:
三星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一上BGA就变形,还有R23 R25,都他妈垃圾板

网友:
先把板子上架子拉回来再说上桥

网友:
将主板固定上bga加热边加热边调整直到板子平整了在冷却后重新做桥吧

网友:
我这有几片板也是这样,一上BGA就变形,调了好几次也没调回来

网友:
加热的时候一定放平了,用东西压平加焊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