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机子的待机就有3 5V1.8V,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12-06):
请问什么机子的待机就有3 5V1.8V,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只有IBM的,惠普的?
惠普
本本波
这需要靠自己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好多机子都是那样的,不过要看工程师怎么设计的,对着图纸查开启信号就可以知道3V5V是在开机后还是在开机前了

网友:
P4以后的机器大都有的

网友:
好像有很多,
我觉得知道这个没多大意义

网友:
谁说没意义,如果待机该有的电压没有,那是不正常,

网友:
好多机器都 这样的啊,好好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