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H5P开机时显示进系统不显示

楼主(2010-12-06):
sony  PCG-6H5P开机时显示,当要进滚动条时,就不显示了,屏可以看到桌面(用灯)。外接也不显示。请求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是屏暗吧,直接换屏试一下。不行就测一下高压板,最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就是显卡了

网友:
像是暗屏,换个屏试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暗屏的话,外接也不显示啊。这是。。。?

网友:
先从简单的处理,测试灯管,在高压,最后显卡

网友:
先从简单的处理,测试灯管,在高压,最后显卡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应该是这个思路!!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 高压 或是灯管

网友:
显卡有可以坏了,先重装一次系统看看,如果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