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 AMD独立

楼主(2010-12-06):
板号:LA-4092p
待机偏大,0.05
待机下1.8V  1.2V  1.1V这几个电压都出来了(非自动触发,因为正常可以触发的话,那个指示灯会亮的,就算单单出一个1.8V也会亮)
量到1.8V 1.2V 1.1.V  这几个电压的EN信号都有1.几伏(这应该不正常吧)
试过把EN信号都断了还是一样,电压也一样出来。EC  95PIN也一起断了
怀疑是有二极管三极管穿了,但是把全板的管子都量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各位大哥们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呀!
有没有哪位大哥有这种图纸的能上传一份!(LA-4091p的图纸我有了,不过不太一样)

网友:
你讲二极管穿了,那么多的都穿了吗?应该不是那样的,还是开启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可能~~~没说全部都穿!开启信号都断了,电压还是一样出来?还会是开启的问题?

网友:
换CPU 啊,内存啊,北桥啊,如果有南桥就一起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没意义的乱换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