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1接电源适配器进系统后死机掉电

楼主(2010-12-06):
东芝m301接电源适配器进系统后,运行3dmax一分钟掉电,不运行大程序10分钟左右死机,单用电池就没问题。此款机器没有NEC大电容,我已经在cpu供电电路电容空位上加电容了,没有用,接下来该考虑什么

网友:
CPU,内存都排除了没,如果都排除了没得说做桥了

网友:
这机器北桥问题

网友:
不会是北桥的!M301应该是965的芯片组,独显。ISL6262A 换过了没,换过的可以换一下PL7 PL8 ,PL11 PL12  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单用电池单用电源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死机 有时候还掉电

网友:
显卡换过了 cpu  内存都换过了 ,而且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 但是北桥用的是 965gm的单插一个内存只能插靠主板的那个槽不然点不亮

网友:
一般这个故障可以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成功修复的说下,不想瞎搞

网友:
ISL6262A 换过了PL7 PL8 ,PL11 PL12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症状,一般开机以后看电影20分钟左右会死机,考虑过北桥问题但是没有下手。

网友:
如果只是掉电和死机,没有重启的现象,多考虑的是电容漏电,重启与掉电多考虑的是虚焊

网友A:
cpu座后面两个电容换过没有呀

网友:
刚修了一台M211,也是没有NEC大电容的,来的时候不显,换掉CPU座背面的两颗小电容后挡LOGO死机,之后再旁边空焊盘的位置补了几颗后进系统掉电,然后加焊显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后面两个电容换过没有呀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北桥吧,做吧

网友B: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这个板子没有大电容的,而且我的机器的问题是安全模式不死机,肯定排除系统问题硬盘全部重新分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