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24寸型号245bw电源板图纸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12-06):
多谢谁有三星型号245BW的24寸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电路图, 此板主供电PWM型号F9222L(单列直立), 有20脚,实际用13脚。
故障: 有辅助电源5.2V, power_EN有3V触发,并且达到F9222L控制端。交流倍压正常,测F9222L主供电=390V ,就是主供电不触发,没有24V/5.3V。没图无法判断不触发故障点。如有F9222L DATASHEET也可以。谢谢帮忙。

网友:
上次我也修了一个同样的机器,故障是power_EN 3V电压没有不能启动。后来换了431 光耦,都不行,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F9222L 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
上个图看看..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进修过这样一个显示器,12V输出不稳, 35V1000的电容鼓 ,换了后一样 , 很 恶心的电源板, 最终换了板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的特点是主、辅供电方式,沿用ATX供电方式,先有一个5VSB,再由主板提供POWER_EN给电源板,开启主24V/5V(3A),有4个光耦顺序是:POWER_EN 控制、5V辅助电源脉宽调制、5V主供电脉宽、24V脉宽。如果POWER_EN 3V开机时没有,可能是主板没有发出,故障不一定在电源板,我这个开机有PWER_EN 3V送到光耦,并达到F9222L控制端,就是这个芯片不工作而已。如果有这个片子的DATASHEET,可以进一步分析PWM不震荡原因,或者测出推动管的好坏,它的供电有2个, 是390V和19V。也可以自己改造这个电路进行试验(如果有图)。帮忙找找图纸,我将进一步维修分享大家。谢谢。
以下是F9222L 逻辑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