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P43 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12-06):
我前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块技嘉P43 来的时候是CPU座子断了两根脚,但是能点亮就是过一会重启,我就先把座子换了,座子换好后我用阻值卡量全都正常了,我就上CPU点,上CPU点开机不跑码,过一会就掉电,掉电后又自己开,反复这样,I0换了,BIOS刷了,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想请论团的兄弟帮帮忙,客户现在很急,在线等!!!!!!急急!!!!!

网友:
掉电是因为检查不到一些设备,启动了类似电源保护的功能,不是问题,你有没查供电?CPU的?内存?桥?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U座,二是北桥

网友:
应该还是U座没做好,P43的板抓不到U会重启的

网友:
cpu座不好 换啊 ,换上去都不一定百分之百好     搞不好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些情况

网友:
CPU座可能没做好,周围有没有掉了件什么的

网友:
什么电压都有,就是换了座之后就不亮了

网友:
还是U座没搞好啊     还有可能是你在换U座的时候把北桥搞锡焊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P43 有的能自动熄火,就是自动重启,看看才超频了吗 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