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植珠的焊盘氧化解决

楼主(2010-12-06):
本人是新手,在一次做南桥植珠时碰到一个难题,有几个焊盘盘氧化后很难与锡珠合拢在一块,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刀片轻轻刮一下,去除氧化层,上助焊剂度一层锡后再植珠

网友:
刀片轻轻刮,慢慢来!

网友:
有几个还可以刮掉,如果大面积氧化就不好搞了,换片还好

网友:
看看是氧化还是掉点啊,我搞过的掉点的就没救了。

网友:
通常都是用刀刮,然后用烙铁搪锡,楼上说的掉点就是 指的脱盘吧?

网友:
有烙铁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用刀片轻轻的刮,这样可以去掉氧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