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都在想这事!

楼主(2010-12-06):
一台联想Y450开始CPU复位偏低0.24V,修好三天了,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该做的都做了,就差内层的线没量了,现在真是睡觉都在想这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换了南北桥,刷了BIOS,拆了网卡,拆了声卡,南北桥,CPU各项的REF、REG,背面的电容都量过了。只是北桥是GM45,南桥是IBM,还有显卡,既然是GM45还有显卡,加焊了一下显卡,也是原始现在,我成了原始人。

网友:
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如果CPU供电够的话,要换IO试试!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精神!虽然没修好 ,但精神可嘉!

网友:
DMI工作条件这块出问题比较多。不过CpUrst确实不好修。

网友:
看哈RST的上拉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与支持,目前来说这台机子还是老样子,由于DMI不好测直接更换了南桥,这块机子北桥是GM45,也有显卡,很小很小的元器件我也查过了。头有点痛。走路都晕晕的。昨晚睡了呀,就是睡不着,就是不知道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不取桥下来,怎么来测DMI呢?谢谢

网友:
复位前面的东西咧,都正常吗,别总看这一个地方,可以换个思路想下,对吧,

网友:
仔细量一下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也许就是北桥周围的某个小电感上的电压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测量一下北桥的供电是否有偏低;仔细检测北桥至CPU的RST路径是否存在延时电容变质问题。

网友:
说到供电我想了一个供电就是1.05V 成了1.03V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dmi,gmch_pwrgd,pltrst,如果确定这些都没问题的话,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请问修好没有啊!修请分享一下·期待?

网友:
精神可嘉啊,这样的努力,肯定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把桥取下来,量一下DMI总线看是不是有没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