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诊断卡开机就停在FF

楼主(2010-12-06):
数码诊断卡开机就停在FF,是什么问题啊?可能是弄网线的时候碰到了显卡!请指点一下,是不是主板出了什么故障,该怎么解决?

网友:
FF是CPU不工作,l楼主不会是弄死球了CPU吧?建议查相关电路及bios有无片选

网友:
重点查CPU相关吧。

网友:
BIOS片选怎么呢

网友:
检查CPU有无供电,看一下诊断卡复位灯有没有复位

网友:
看有没有复位呀

网友:
先看看测试卡的复位灯是否能灭掉?

网友:
  摔两下吧,说不定能好。。
    我碰到一块板子就这样弄好的  呵呵

网友: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细心点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可能挺严重 或很简单  从简单入手 放下电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正常 不

网友:
BIOS片选,第22针位置

网友:
谢谢各位,后面换了一个电源,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个,我也遇到过,电源没有5V或3.3V供电也会这样的

网友:
电源毛病学习了。

网友:
呵呵,最后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的哦,FF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