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河田S300不启动

楼主(2010-12-06):
金河田S300辅助部分是好的5V。7500和WT751002S的组合。短接绿线和黑线不启动 ,7500的4脚4V,保护了,13007和整流管是好的,电容也换新了,后级没发现短路。现在不知道查哪了?我是新手,望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WT751002S可能是这个八脚芯片有问题,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测量下WT751002S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传一份WT751002S的电路图参考。

网友:
谢谢!WT751002S我用LP7510代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