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电流跳0.7A不显

楼主(2010-12-06):
一台IBM X60,待机0.03A,开机跳到0.3A,再跳0.7A停下,不显示,内存供电、时钟等都正常。
不显示

网友:
太简单了,这样的描述我想不太好回答你的问题,太不好意思了!

网友:
楼上大哥还需要什么信息,请讲。

网友:
LZ说清楚点电流就只是这两个变化吗?都有点开始怀疑过CPU没有哦LZ

网友:
电流只跳变2次,一次0。3,一次0。7停下。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好难修啊,修过好多台都没有好。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正常,那别的那

网友:
我测试的是内存的供电正常,基准电压正常,总线电压正常,SPD电压正常,时钟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地址线对地阻值也正常。下面不知道再测什么,请高手指明,修好报告。

网友:
NB问题吧,查查

网友:
如果CPU没有复位的话 建议你换南桥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码?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呢!继续征集,

网友:
盼望一个好结果

网友:
变化两个估计是内存不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