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15B,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高压条换新,屏幕好。

楼主(2010-12-06):
今天接一HP 6515B 笔记本

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屏线和高压条换新,故障依旧

屏幕用通用点屏工具 点了。正常显示。

请各位提供下检查思路。

这个和显卡应该没关系吧。因为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先查屏线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  最后怀疑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好象不一定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干显卡了,  肯定会好的。

网友:
LS的说得是先查屏接口的供电有没有,如果供电正常大慨就要做显卡了

网友:
屏线接口 供电是5V吗?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你查LVDS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有很多机子都是白屏,外接正常的,这种一多半是显卡的问题!在说你也试了屏线和屏的,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类似这种情况,如果显卡芯片是N卡的话,十有八九就是显卡的问题,要是A卡或者INTEL 北桥集成的话,就先去查查屏线或者屏。

网友:
LZ 说的应该是灰屏。屏供电有的,直接干显卡。

网友:
对啊,先检查一下屏线接口的那里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显卡了。外接的和LVDS是两个不同的模块的。不可混淆。

网友:
做显卡试试,外接正常   也可能还是显卡  这个我都碰多了

网友:
屏幕供电时3,3V的  供电有没有上去啊  好像6515B的显卡不容易虚汗的  不要轻易去干显卡,再有就是量下屏幕上的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屏3.3V供电没有到位.这个应该很好修.显卡或者GM北桥的屏供电控制信号已经出来了,才会再开启高压.所以白屏一般就是3.3V屏供电转换电路问题.当然,这是基于你已经排除了所提到的问题.

网友:
要是我我就干显卡了,呵呵。。一直这样修,也不知道这习惯好不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