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进桌面几秒后马上死机

楼主(2010-12-06):
华硕A8T进桌面后马上死机。自己的试机硬盘装不进系统;装系统时,硬件都全部检测过去了到“正在装系统什么什么的 请稍后”这画面后,就一直停在这画面。请教各位高手 在线等。我是新手啊   谢谢

网友:
你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都试了装不进。应该是板子问题。。。

网友:
进系统死是不是你机温度过高,找个手动安装版的的系统试下

网友:
你把硬盘重新分区,在做边系统应该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不高阿

网友:
把C盘格式化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格 了 什么都试了。

网友:
试安全模式能不能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 是能进系统的,进桌面后马上死机。进PE不会死机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好难修啊,修过好多台都没有好。这次看好不好,

网友:
查出来了 是北桥

网友:
无线网卡拆下 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或散热!

网友:
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换系统盘,换光驱.

网友:
检查时钟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北桥我上面都说拉

网友:
这个北桥是6100的吧  很多问题都是这个桥造成的

网友:
个位大哥大姐  是北桥问题 之前是换了新的北桥,,不行.实在没办法,就把他原来的北桥从新植球加焊上去就好了...晕死了

网友:
liuhaiyong
的帖子
应该是把 换新的不行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修的是糊里糊涂啊!还要继续不断地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