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one 开机时有杂音

楼主(2010-12-06):
今天修到一台aspire one 的机器,系统坏了,于是从新装系统,可是装过系统后,开机的时候有杂音,而且在播放音乐开始时,也有杂音,播放过程中一切正常,喇叭我更换过了,而且声卡,功放我也更换过了,现在无从下手,看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更换

网友:
重新换个声卡驱动试试,不行在查声卡旁边一些电容,失容也会这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你们说过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电容,声卡都换过了
驱动也重新下了,装了
在国外网站上看到是ATA驱动造成,也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这台机器,因客户要的急,因此拿到acer的客服点去修,结果他们测试后说没问题,而我测试,还是有杂音,但他们说这是正常,现在对acer客服的能力问题怀疑?

网友:
从现象来看
不光是电容会造成杂音
电感也会造成
所以建议查下电感有无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软后硬,多半是那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相关的东西我都换过一遍了
现象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