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液晶显示器维修两例子

楼主(2010-12-06):
1.插电三无
拆壳观察 电源接口有打火痕迹以为电源坏   却不想到电源完好输出一切正常 (电源板和驱动板分开测得)。
随后测量驱动板发现问题,

测试驱动发现5V电压没有5V  ,二极管档测的 短路接地了 。   用手触摸芯片RTD2553VH发烫   才两分钟而已  ,    用风枪吹掉RTD2553VH后5V正常    换新品后在自用主机拷机一天正常。

但是不正常的现象后来出现了     把此显示器拿到客户那里去 (电脑店)换了两台主机也都不显示图像只提示无信号   ,按常理显示器无信号出现就算显示器大概是正常的  ,     拿回店里开主机一试机正常     郁闷了     ,换个主机故障出现了  不亮   .在插回原来的主机OK   还是一切正常。

看样只有拆壳维修了       大致判断在行场信号上 因为没有信号输入进来所以显示无信号  拆壳检测  ,行场的二机管软击穿 有46阻值          拆两个好的装上后机器就此修好。

2。  插电不能开机

拆壳后肉眼发现一个电阻烧坏版号R603     查资料此电阻为18K  棕灰橙

保险丝烧2A   开关管坏

更换R603电阻为17K欧   保险色为3.15A   开关管为12AS0D

插电有电压输出5 V   15V  3.3都有了   (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分开的)   当把电源板和主板连接时却出现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后就灭, 以为驱动板的MCU(RTD2533VH)坏了换新后无果。 测电压15V在跳变 当把15V到高压电路的供电挑掉后指示灯长亮开关可控制 以为是高压电路问题,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后发现高压电路是正常的。 后仔细想虽然5V 12V都有但电压不稳定是不是稳压电路坏了呢!把光耦拆掉换了一个故障排除  。

网友:
你水平看来和我差不多呀,就是花的时间比加别人多.但最终能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哪里发展

网友:
h很不错的帖子啊

网友:
呵呵   今天又长见识了  谢谢了

网友:
小的还没修过显示器!学一下!

网友:
光藕很多人都不会去考虑换掉,因为大家对它的判断没有合理的方法,这个明显是开关管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我问哈楼主光耦代换要看型号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啊     我从计算机电源上拆的光耦也可以代换在别的电源上    没出现过有不能代换的除了是本身坏了

网友:
保险色为3.15A   ,请教按保险的色是如何分安培大小的?

网友:
哦,那意思说电源上的光藕可以跟液晶电源板上的光耦向代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