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NEC本电流0.95A

楼主(2010-12-06):
接到一台老的NEC笔记本,开机电流跳变到0.95就不懂了,小弟新手,麻烦各位师傅指点一下维修思路,感谢!

网友:
LZ你这说得太模糊了,老机说下电流跳变过程或是代码跑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在0.8几到0.9几跳几次,就停在0.95不动了!

网友:
量下电压全出来没

网友:
工作条件不全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没诊断卡,郁闷,不知道各部分多少供电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