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IBM T42维修记 ————门徒篇

楼主(2010-12-06):
故障现象:进水。不上电

上午过来一个客户拿这T42。说是进水,而且进水之后还用了2天。

拆机拿板。仔细看了看,供电芯片1631周围有进水痕迹。而且腐蚀了。
用酒精仔细清洗,线路腐蚀不算太严重。

上可调电源,待机0.00A 。心想待机可能没出来,实测果真如此。既然无待机,而且进水部分又在1631周围,那就先检查1631。

先测供电V+ .0.8v   第一步就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呵呵。
就上图分析。原因有4种
1:R523开路
2:电容C478漏电拉低了电压
3:线路断线
4:1631损坏。

先从简单的测量
R523阻值10欧正常,且2端都有16V。R523另一端有过孔。
经测量R523到过孔处开路。飞线伺候。
上可调电源 待机0.02A,测量 VCC3M VCC5M  1.8 1.2 ···都正常。接上键盘触发。
电流上到0.6A 擦拭内存 。
成功亮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欢迎拍砖。

网友:
哪敢拍砖啊,我都不会修本呢,学习了

网友:
不错,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好像进水机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啊,高手就是高手,哎,惭愧啊

网友:
楼主果然是人才,看样子高手还是多呀。希望能指点我一下呀

网友:
共同交流,共同进步嘛!

网友:
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楼主修板的分析思路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很成功啊!!

网友:
恩恩,楼上说的样,已经很成功了,我最不擅长于分析了,准备放假去恶补下

网友:
理论基础好强啊 好多信号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郁闷

网友:
不错,细心,一步一步来!

网友:
传说中的秒杀

网友:
IBM的机器要加分的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  虽然是小故障

网友:
是啊,很细心。不过我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点位图啊

网友:
进水机好像断线比较多

网友:
关键是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简洁有用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啊!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就是好,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最后是"插试内存"还是"擦拭内存"呢

网友(2012-01-16):
只有细心的人才适合修笔记本的。

网友:
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

网友(2012-05-07):
菜鸟我来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