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cb,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0-12-06):
宏基AL1916cb。电脑开机的时候显示器灯亮,有ACER的logo出现,接下来就是显示“无信号”,主机正常,用其他显示器接主机,显示正常,所以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请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遇到过,本来的一套电脑不显示。调换另一台电脑的显示器。二台都好。

网友:
查VGA接口的13  14 12  15脚到图像处理芯片之间线路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主机,我以前碰到一个显示器接我的老机子就是不行,后面加了个AGP显卡上去才可以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