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4之怪问题

楼主(2010-12-06):
典型的自举升压电路,待机时3VCPU ,5VCPU,已经产生,按照我的理解,10V,15V 在待机的时候应该同时产生。但为何le4 是 POWER ON 之后产生呢,并且是在那个信号段产生的?电源是MAX8734,不解?望赐教啊!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好难修啊,修过好多台都没有好。

网友:
这个不是在待机下产生的。

网友:
i不好意思我说错了,这个先出10然后在升压出15。待机会出来

网友:
应该取决于DL3何时产生

网友:
我拿一片良品板比较,确实是开机而不是待机产生的,确实很奇怪。DL3是一个周期波形,是3VCPU的下管驱动脚,待机是有3VCPU. 晕了,把MAX8734周边元件换了一遍,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没有实测过。但是感觉你说的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此机的10V和15V 会在触发以后出来,以前在广达修过这个机器。大家可以去量一下。

网友:
如果说是开机产生,那应该会有控制信号来驱动或者控制的,但是在这个图上没见到呢,所以我也是不大明白

网友:
不能理解,但确实是触发产生的,驱动信号就是待机时产生的3VCPU的DL3.

网友:
我用好板测试过 15V的电压确实是在触发以后才出来的 也就是说 待机时没有的 经过比较 我发现DL3信号在待机和触发以后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估计应该是很电流由关系吧

网友:
LZ 这个是什么板,找个图来看看

网友:
是啊,波形是明显不同了,并且测量DL3的电压也生成3.3V,波形明显和待机不一样,还有,MAX8734A的2PIN PGOOD 信号,根据8734的SPEC,POWERGOOD 信号是在3VCPU ,5VCPU正常,稳定输出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实在待机产生的,但是为什么会在出发后产生呢?想了一夜,一天,还是不明白。。。

网友:
当DL3  经R162  后  分二路    C150    C151   如果DL3  是5V   则 两个电容两端电压都是5V      5VPCU  经D15 使其3脚 为 10V    C181  C152 为滤波    经D14 使其三脚为 15V  经 C180   C149滤波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上分析的是自举电路,这一块全部都换过了,和他们没关系,我感觉还是DL3引起的。。。不懂。。。

网友:
怎么没结果了?我也修到这个问题,是DL3电压只有1.1V,但不知是哪拉低了,15V的只出了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