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s one D150 插上键盘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0-12-06):
这台机器是进水的机器     打开之后发现南桥背面 和电源管理 kb926 d3 有进水的痕迹

清理之后开机  屏亮了     以为 已经搞定  谁知道  插上键盘之后就加电无显示了

再把键盘拔下来就能显示正常了   也能进系统      进系统之后插上键盘  键盘不好使

目前把 KB926 D3 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了

个人认为键盘本身是不应该影响到开机的       现在没有办法了  请求帮助

网友:
根据电路,看键盘接口的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这样可能会造成电压短路,而无法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接口  有的是3.3v   有的没有      插上键盘之后  有的电压 变成2。几伏了   没有电压的变成3v了   有的3.3v变成0。几伏了    这应该是正常的吧

键盘接口的阻值 都是 5百2十多  到5百7十多

不插键盘的时候1 2 3 脚是3.3v   4 5 脚是0v  6脚是3.3v  7 8 9 10 11 12 脚是0v   13脚是3.3v 14脚是0v  15 16脚是3.3v 17 18 19是0v  20脚是3.3v  21 22 23 24 是0v
插上键盘的时候 1 2 3 脚是3.3v 4脚是0v  5 6 7脚是3.3v 8 9 10 11 12 脚是0.35v  13 14脚是3.3v 15脚是0。28v 16 17 脚是3.3v 18 19 脚是0.32v  20脚是3.3v  21 22 23 24 脚是0.36v

有的时候插上键盘机器还能亮     但是键盘没有几个键能打出来的    基本上都不好使

键盘接口每一个针  都有一个滤波电容      别的机器很少见到的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换个键盘试一下,同意楼上的

网友:
换一个串口电容试试,就是接口边上的排容

网友:
你看看EC芯片
,我想还是应该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量量键盘接口有没有对地阻值偏低的,有换个键盘看看嘛

网友:
既然没几个键能用,就跟客户说要换键盘了.说不定换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测下键盘各信号点的对地值看看。。

网友:
我订键盘了   今天到货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