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bit an52s极其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0-12-06):
今天商家拿来一块主板,带U,问其什么问题,他说也不知道,客户拿来的,说用不起。OK,收下,修好了打电话来拿。
       到手一看,升技nf520单芯片,插上诊断卡,电源,触发开关针,没反应,不通电。从头开始检查,开关针电压3.3V正常,短接有跳变,电池电压正常。此主板使用的是w83627-dhg的IO芯片,开关针经过22欧的电阻接IO68脚,电压有跳变。67脚也有3.3V到0V的跳变,但73脚电压一直无,桥信号没过来。顺便测了下IO75脚RSMRST#3.3V正常,74脚VBAT,怎么只有0.14V?正常应该3V以上吧。此脚接了个电容,先将电容取了,电压依旧,从待机电压飞了个3V电压过来,OK,正常开机。没办法,跑线吧。由于此脚线路被IO给挡住了,先将IO取下,然后经过漫长的线路,过程略过...线路经过了大半个主板,逐渐有向键盘插口处去的趋势,无意中向那里扫了眼,恩?怎么有个黑色的小开关?旁边标的是EZ-CCMOS.将信将疑的将其扳了过来,一量电压,起来了3.3V!我擦....
    其结果是,原来是这个客户的CPU坏了,点不亮,拿过来时不知是谁把那开关给调了过来,变成不通电了。极其郁闷,做了这么久的无用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块主板时,注意下COM口旁边的开关,避免走弯路.

网友:
呵呵,你不记得触发的必要条件了吗?
1.sb3.3v要正常
2.触发排针要有上拉供电
3.32.768要起振
4.coms跳线要有高电平,跳线要跳正确

网友(点评):
触发不一定就要你那些条件吧?前天修一板子,触发上电全部电压OK,南桥不发复位,测电池有电,晶振无电压,正准备做南桥,把桥上的散热片拿下一看,傻眼了,南桥不翼而飞了。

网友(点评):
南桥与IO相连的-PWRON和电压开启控制信号-OFFPWRS4_S5以及-OFFPWRS3都是通过3VSB上拉,南桥不存在,无法拉低上述信号,所以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某次碰到一个不触发的,IO跑线路回排针才发现丝印错了,早知道乱碰一番。

网友:
实在不明白,板上做这样一个开关是做什么用地,晕?

网友:
楼主说得很清楚 CCMOS就是CLEAR-CMOS  清空CMOS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差不多不想修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开关,后来调过来可以了,搞了好几天

网友:
我平常碰到不加电的都是先看CMOS跳线对不对,其次再量晶振等的电压,

网友:
楼主跑线路跑的不错呀!

网友:
邪了门儿了,今天都碰到不触发,我也是,MSIG41(目前为止我修到的最新的一块板),不触发,跑线去到了IO,只差换IO了,结果我师傅过来一看,原来CMOS跳线没插紧,按下去就好了,晕得要死。

网友:
开关有什么奇怪的?和跳线是一个功能呀……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RSMRST#   VBAT#是什么信号?   最好具体一点,
希望王路过的朋友也给个答案  。

网友:
估计板子有人动过了

网友:
这个帖子收了  以后注意

网友:
还未碰见此板,经验先收下,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块精英的板子也是跳线插错了不开机

网友:
楼主说的对呀   学习了

网友:
不是吧,南桥都没有了可以正常触发?是io短路把14脚给直接拉低了吧?短接触发排针可以关机才能说明触发正常啊。

网友:
学习了   真的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