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IG 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06):
这台机器  是早上拿过来的  说是用电池不能开机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我把主板拆出来 测电池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供电是12v   时钟  数据   温控都是没电压  插上适配器电池接口供电脚有14v  是时钟   数据  温控 都有3.3v电压   拔下适配器只用电池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不知道哪里问题 是不是什么信号没有出来   还是哪里保护了    南桥旁边有个pl17对地组值只有45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池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