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0-12-06):
网吧机一台  稳定运行1年多,现在突然出现开机过主板LOGO画面以后黑屏,当时想应该是显卡故障!直接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上去,还是过主板LOGO画面以后黑屏,然后我在旁边的机器上取下一块正在使用的显卡 安装到这个机器上,问题依旧。。。
把从这个问题机器上取下的显卡安装在其他的机器上 正常。。。 然后我找 其他型号的显卡安装到这个有问题的主机上去以后上去以后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过主板LOGO画面黑屏,但是有一点,可以进COMS 中进行设置 在COMS 中显示的 全部正常。

主板技嘉MA770-S3
问题显卡 影弛9600GT

我更换的其他型号的显卡  用的是  影弛7300GT

网友:
这个问题搞的我头大  大家说说 会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问题补充:
内存 电源 都换过了。

网友:
自检信息有没有过?检查一下有无外设坏了的。。。如网卡、com口芯片、1394等。。。刷个bios看看,换南桥。。。

网友:
这个有问题的机器   换个其他型号的显卡上去就好了,这个有问题的机器上的显卡 换到其他机器上也可以正常工作

外设都正常。

我说的问题不是在过LOGO 画面以后黑么

在之前 可以进去COMS  可以在里面设置

就是过主板LOOG 以后黑屏

网友:
检查一下pci-e的供电功率是否不足?先把南北桥供电的mos管换了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处的供电,看是否由于电压偏低造成的

网友:
换个其他型号的显卡上去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别问啦,你分辨率设置过高了,显示器不支持这么高的……把这台主机挂到其他显示器上,把场频降下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