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显卡花屏用MATS侦测后显存的位置

楼主(2010-12-06):
最近发现论坛上有好多人对这问题比较迷茫,确实这问题是比较不好搞,要有想对应的线路图才能简单方便的搞定,但是现在好象大家都没有这条件,现在我教大家个最直接的办法,《具体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意思了,我只是发表下我自己搞这问题的方法》
我修这问题一般都是采取排除法来修的 举个例说下:
只是测试结果: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B[31: 0]               0
FBB[63:32]         8429510
FBC[31: 0]               0
FBC[63:32]               0
FBD[31: 0]               0
FBD[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Read    Error Count: 14
Write   Error Count: 84294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象这问题,他有8个显存 现在很明显是其中的一个显存出问题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确认这是那个显存坏了,我是这么确认的,我把其中1个显存所对应位置的一个电阻取掉 然后上电再测试,《取了的话一般他只会花屏得更厉害些但是不会影响不显示》看看会出现什么结果,来确认1组显存是ABCD中的那组《运气好的话一下就取对了》,如果取下来不是问题所相对应的那组的话 那再取另外一个显存上电测试《记得别取相伶的显存  因为相伶的2个显存肯定是1组的》,要是还没有好的话,再取一个就可以确认出来是那个显存的问题了,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比一个一个的取下来去确认要节约1半的时间和成本,我是这么做的!效果还行!呵呵

网友(点评):
看你这显卡不错哦.这么多组通道啊..速度应该不错吧..这种显卡一般是正面对着显卡 从右手开始是  A B C D 这样排的..也就是右边数起第四个显存出了问题..这是个人认为

网友:
忘了补充下,要是取电阻不行的话就按那办法取显存

网友:
接手一块七彩虹  天行7300GT-GD3白金版的显卡 花屏 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579223     24666601       793779     24452045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Read    Error Count: 1373002
Write   Error Count: 49118646
Unknown Error Count: 0
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定位显存位置 花屏的显卡报销好几块了 现在不敢随便下手了 手里没有BGA 只有风枪  没找到楼主所说的显存对应电阻 问问楼主 电阻分布什么规律

网友:
摁显卡的位置能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你这种问题的话,量下显存电压是否正常,量下显存旁边的排阻值正常不?

网友:
显卡的外观 如图

网友:
传错图了从发一张正确的图

网友: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啊  呵呵 修显卡现在怕了 到手里都怎么敢动了 在我手里显卡修复率不到10%呢 现在还存着10多块花的显卡呢 主要是修显卡没思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QQ吗?

网友:
44231408 刚才按 各个显存 和GPU 情况没有一点改观

网友:
大胆修,随便修。不懂就问,没把握就跟客户报风险··坏了就丢掉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一下下数第一块显存供电阻值,如正常 加焊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S底下用的 装个MXD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比割线法简单,只要拆去一只电阻(不用拿下来,只需移开一端就行了,这样不易丢失),整片显存就不工作了。我们一直是用此法来判断罕见的显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就那些排阻

网友:
我也不知道,想学习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边最下面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