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没反应。碰触晶振启动。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0-12-06):
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但是你只要碰触晶振就能启动。但是启动却不显示画面。
证明主板没有自检,没过CPU。我想问下谁见过类似的毛病。在线==高手

网友:
这种现象,第一个怀疑的是南桥。

网友:
哦,那跟人为的没关系吧 ,昨晚正常关机今天就启动不了啦...

网友:
首先换晶振、然后换协整电容、换晶振两脚之间的106电阻。。。换南桥。。
你不知道关机了晶振一样在工作的吗?

网友:
...汗谢谢啊。我看还是返厂吧

网友:
能返厂你还折腾什么。。。真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那是个海尔的品牌机。我自己打开啦不知道能不呢个返啦。还有就是来问问。看看那个不能多学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动了烙铁就别想返了。~楼主慎重~

网友:
汗。。。差点谢谢个位

网友:
有保修最好返厂,因为南桥问题占80%。

网友:
谢谢哥们的回答  我返厂试试。但也很想自己搞好 。搞我们这行都想什么都自己能搞好 哎实力实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