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lmrnt5时常出错

楼主(2010-12-06):
最近接手一台联想启天M2680电脑,主板使用的是865G(V)-M8,起先测试时使用一阶段就出现蓝屏,提ialmrnt5停止工作,显示屏同时分辨率降低并且不能调整,随后出现蓝屏死机,重装系统和显卡驱动无济于事,而且今天上午还出现鼠标不动现象,我用手指按了几下南桥和io芯片,鼠标可以动了,但是ialmrnt5停止工作还是不能解决,南桥判断虚焊是肯定的了,我想北桥是否也存在虚汗现象,如果虚焊,非得BGA不可吗?另外,集成显卡虚拟内存设置在其他盘符(除系统盘以外的)影响显卡工作吗?另外这款电脑可以说问题很多,硬盘不读盘时噪音很小,读盘时哧哧的响,声音不是很大,但只能先解决蓝屏问题,希望遇见过的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或者提供个思路。不然电脑没法交付使用。

网友:
补充问题:
在电脑不出现蓝屏时电脑运行正常,无其他现象,不花屏。

网友:
没有人遇见过此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