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XP掉电

楼主(2010-12-06):
笔记本
可以进DOS, 可以进PE , 都没事。
GHOST可以走完,XP滚动条走完就掉电了。
硬盘、内存都换了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
笔记本

网友:
CPU供电IC,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啊,在Ghost系统的时候u的发热量很可观,建议检查散热问题,或者把他放在散热器上去做,看看效果,

网友A:
我感觉像是散热的问提,同意楼上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的,安装系统的时候可以不安装驱动!~
不行,再换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一下,有的版本集成驱动的先不要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