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通电颜色偏蓝

楼主(2010-12-06):
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通电颜色偏蓝,应该跟数据线没什么关系 ,因为是开机显示无信号的底色就偏蓝色了 请问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开机就偏色还跟数据线没关系?

网友:
灯管有问题是红色    查驱动板和屏电路   从三色输入查起

网友:
是通电出现无信号提示的时候本来屏的底色正常情况应该是黑色的撒 ,黑色变成偏蓝色。跟接电脑主机的数据线就应该没多少关系了啊

网友:
哈哈  搞定了  把高压条 解码板上面的焊点都焊了一遍 正常了 哈哈 搞笑

网友:
都像你这样的故障..维修的生意就好做了..

网友:
你可真牛 那么多的焊点 也够你焊的了。。。。。。。。。。。。。。

网友:
还说跟数据没关系,这明明就是数据线导致的,而且跟加焊高压条没关系,

网友:
是三基色的线空焊了吧

网友:
焊了一下 收了70  是不是黑了点

网友:
显示LOGO就蓝的一般是图像处理芯片空焊  屏线接触不良,如果 是接上信号后蓝的大多都与信号线、VGA接口到图像处理芯片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傻傻的问一下 图像处理芯片 是哪个芯片

网友:
驱动板上的大芯片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

网友:
老兄70那叫黑多少才不叫黑哦  我这那么都比你那里高  不要看到简单就少收钱  下次难的就报不起价了

网友:
液晶都是80启步。

网友:
是啊  我在武汉这边,一般都是80起步 但是个别人有的50都修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