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用适配器屏幕变暗,电池没问题,

楼主(2010-12-06):
hp520一开始做系统,做完后没问题,机子一切照旧,试机过程中插适配器突然变暗,拔掉后用电池屏幕亮度恢复,如是试了几次,故障依旧,因问题不大,客户也不想修理,能用就行,拿走后百思不得其解,望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告知!机器拿来时问题,系统做的也很好,在同一型号机器上也做过,没问题。

网友:
客户后来打电话说又好了,真不知道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你装了什么系统?如是win7的话,在系统下是系统控制亮度的,分别调下用适配器和不用时的亮度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设置问题

网友:
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
本人的
win7系统下有电源和电池设置不同的控制亮度的

网友:
需要单独设置的,电池设置的亮度,和电源设置的亮度不一样,如果用电源暗的话,在调高就好了,FN+上键(个别)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值得学习,多接见。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也统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系统问题了@!客户每弄硬件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