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

楼主(2010-12-06):
问一下大家个事。我有一个液晶是联想的19的。现在就是有时候黑屏。不黑的用个几天也没事。黑的时候亮2S左右就不行了。开机之后没有发现象明显的元件损坏。把板子拿出来之后现在一插上液晶的屏线电源板就有电流声。能不能是这方面引起的呢。要是的话是那里坏了呢。

网友:
你是联想什么型号的机器,像你这样的问题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联想的十九液晶多半是灯管的问题。但如果是灯管的话建议你不要自己换还是请专业的维修人员维修。最好是那一个破了的屏试一下。

网友:
联想有一款灯管很容易老化,是用奇美的屏,灯管老化就会出现打火,类似电流声音

网友:
八成是灯管老化,就像家里的日光灯一样,点起来后就没问题了,可有时候要点好几次才行,这样的情况在笔记本里面也有的,有时候把灯管两头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灯管老没老化很简单,电脑开机以后,屏幕黑了,如果看到上面还有暗暗的画面,那就是灯管问题了,也有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
灯管老化   或虚焊

网友:
这种现象确定是高压方面的问题,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根据经验肯定是先看灯管有没虚焊,或老化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 问题,是灯管的问题,但是不是联想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