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金河田ATX-201A@P4-180W小电源。

楼主(2010-12-06):
一个金河田ATX-201A@P4小电源,标称功率180W,拆开看见两个高压电容爆了一个,保险丝烧至发黑,应该是13007大功率管挂了,一测,果然没错,功率全短路了,一只高压电容均压电阻被胶水覆盖,有点发黄,测电阻超过1M,其它元件没发现什么情况,把两只高压电容、均压电阻和13007全换了(没找到13007,换成13009,电容电阻开关管全是拆机元件),挂灯泡测试,开机闪一下后灯丝暗红,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拆掉灯泡试机,挂一个坏硬盘,短接绿黑线,风扇转,硬盘转,测电压12V、3.3V、5V、-5V、-12V电压偏差不大,此电源修复。

分析,高压电容的均压电阻被胶水覆盖,散热不好损坏,造成跟它并联的电容超过耐压后损坏,最后导致开关管损坏,修理旧电源要多注意涂胶水的地方。

网友:
流水线上的产品都有胡乱涂胶的弊病,不该涂胶的地方偏偏涂上胶水,看见此类电源一般都先把不该涂胶的地方的胶水全部清除。

网友:
学习了,但有些是起固定作用的。也要折吗?

网友:
固定的同时也要照顾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