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 速核535PE超频卫士(ATX V2.2版)电源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06):
菜鸟出品,没有水平,仅供参考。

昨天家里网络线路升级到光纤后,电话线路改动,所以必须将电脑关机,整改墙壁上的电话插座。但是电话线路弄好后,发现自己用的电脑主机怎么也加不上电了。可观察到华硕的主板上个性的待机指示灯(ASUS LOGO字样)在不停的闪动,郁闷了

没办法出毛病了得修吧,电脑还得要用的。将主机搬出来,在线测量,发现紫线和绿线的电压均在2V以下并不停的跳变。这下好办了,估计待机电路出问题吧。将电源拆出,透过风扇的间隙可观察到内有电解电容鼓包,这个我最拿手了。

共有5个电解电容鼓包,编号为C11的是待机电路上的,也就是紫线上的;编号为C37是黄线上的,+12V的;其余3个编号为C35、C36、C38也鼓了;唯独编号为C39的10V 2200UF的没鼓,是+3.3V电路的。当然这个还是不会放过的,一同给换掉。

分析一下,这个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额定功率为350W。此次的电容鼓包,应是厂家做的材料元件质量不过关。损坏的电容均是国产的。

网友:
请教C35、C36、C37、C38参数都是什么?电压、容量。

我一朋友电脑电源也是这个。最近经常无法启动丢失系统文件,有时正常使用提示系统文件丢失。
因以前遇过此类故障现象,换过电源OK,也有换过电源16V1000μF电容OK。

网友A:
鼓包电容必换,更换耐压高的16V换成25V,10V换成16V的可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
我把详细的给发一下吧

C11,型号为16V 1000UF;C37,型号为16V 3300UF;C35、C36、C38、C39,型号为10V 2200UF。

电源里的电容,我一般就用16V,只要质量好一些,没问题的。有时候会碰到个头问题,就是有些电源里面用的电容比较苗条一些,而且位置又很挤,就很头痛了

网友:
以前 我常常把鼓包的电容 用签字笔 末端 轻轻压下去~~还是能正常使用 好长时间~

网友:
开水要涨、媳妇要胖、电源要大”很巧啊有点牛,难道LZ的电脑换光纤电源就带不动了?没换光纤前没问题?,看样子带宽上去就要换电源了。切记啊新手配电脑电源一定要大。

网友B:
我看出他原来是每天不关总电,一直待机,后来断了总电。这样,由于辅助电源的电容性能变差,当然开不了机了。如果不断总电,还可维持一段时间,不过隐患早就存在了。

网友:
比较简单的一例。

网友:
要买细的长的进口电容,就不会难放进去了,就是难找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出他原来是每天不关总电,一直待机,后来断了总电。这样,由于辅助电源的电容性能变差,当然开不了机 ...

是的,我的电脑基本上是24小时开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的电脑基本上是24小时开着的

其实问题早就存在了,一旦关掉总电源再通电开机,就会出问题。罪魁祸首就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不能存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电容必换,更换耐压高的16V换成25V,10V换成16V的可提高使用寿命。

要耐用提高电压没什么用,最好是用日系105低损耗的

网友:
现在小日本的电容想买原装正品没这么容易了,只能挑好一点,碰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长引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没拆开电源,只是想备一些易损电容。
因为我朋友家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有时反复重启,拿到我办公室,既然无法开机,诊断卡插上指示灯都不亮,反复短接,有时能启动。短接电源绿线黑线,电源风扇正常运转(航嘉电源以为正常)。以为主板坏,老P4-845PE,卖掉,换一套二手NF4。回来装好通电,还是不能启动;换上以前一不稳定拆机下来的电源,能正常启动诊断卡也能正常跑码。拆开航嘉,发现16V1000μF电容有些鼓,拆一同型号电容换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