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2V 驱动板管子代换

楼主(2010-12-06):
有三台,其中一台程序问题,不会刷,拿到市场上刷好了,其它两台测量没有1.8V,有个管子上面标示2907A 7E01 有输入没输出,怀疑这管子有问题,把好的那个驱动板上的拆下来换上去,就可以了,于是去买2907A,找不到一样的...
请问下有没有什么管子可以代换的啊?搜了下,好像是开关电源上用得多,找了几个电脑电源里都没有啊,淘宝里找也找不到一样的,怕买错!请师傅指点下!

网友:
2907只能用这种型号的管子。

网友:
哪里有啊?2907的小芝麻管华强北好多都有散卖的 2907A的不散卖,一千个一卖 ,我晕了!

网友:
看一下是N管还是P管找一下代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