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00-55SFX电源问题

楼主(2010-12-06):
FSP200-55SFX电源通电没有反映,绿线和黑线短接没动静!!!其他线都没电,只有紫色的5.1V。
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芯片,说清楚点,这样无法回答。

网友:
先把绿线电压弄出来。

网友:
先拆开电源目测有没有那个元件明显烧坏,看看虑波电容有没有鼓包,再查看芯片测量电压是否正常,跟据故障诊断来修复。传一份全汉的电路图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