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黑屏怎么修!

楼主(2010-12-06):
飞利浦17寸CRT,开机电源灯是好的,常亮着,但就是黑屏,外界信号无反应,打开看发现尾板前面的高压灯不亮,请问大家我该怎么检查?谢谢!
哦,还有一台是没有红色,不接外接信号时就是没有红色,怎么修?

网友:
尾板前面那有高压灯呀,你说的应该是灯丝不亮吧,有可能是处于保护状态了吧。
无红色的那台,你要测一下显示器尾板上的R、G、B的电压来进行对比维修。

网友:
第一台有可能虚焊。
灯丝有时候很难看出来是亮的,要比较暗的环境才容易看到亮光。看看有没有灯丝电压
偏红的资料太少难以判断,不过现在的CRT毕竟有一定年月了,很多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没图像的先测二次电源电压有没正常,偏色的测尾板那三个三极管有没坏,

网友:
谢谢!二次电源由于飞利浦的还没修过,加上修的少还不知道从哪下手!我一般只修偏色,和有嘈音的!

网友:
2527af能用C5299代换吗?我查到是BU2527AF这个短路了!,我看着两个参数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代用?谢谢!

网友:
现在我换上C5299能亮机了,但是开机10分钟后,会发出鸣叫,并且画面向中间变小,画面变暗,然后关机再等一会再开还是一样!时代换的问题吗?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正常,不要被一些现象所迷惑。

网友:
感觉和我的一样     飞利浦17寸的现象一样
   另一台唯一的是全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