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下各位,租给工厂用的复印机。月量 50000左右,可以支持A3 复印,请用那种牌子同型号好用些哦!性价高些的!
打印机

网友:
租??不是很明白

网友:
租有钱赚吗, 呵呵,

网友:
有钱赚吗, 呵呵

网友:
为什么没有回答的哦!·用理光 MP1911 这台怎样

网友:
用佳能机比较好一点,因为不怎么会出现问题,只管去加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大的量,耗材要便宜(单张成本低,实际上就是说使用代用耗材不会出问题),配件容易搞到,自己要有维护能力,可以考虑选一款合适的二手机,高速机,中关村有卖的,许多低速机过了50k就快要大修了,你不大可能每个月都能赚台机器的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