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32以上的液晶电视如何更换通用的高压板。

楼主(2010-12-06):
本人修过液晶显示器,换过液晶显示的高压板,不过它只有四个灯。现在有一个子23的液晶电视要换高压板上面的线还很多,除了供电,地,开关,亮度调节还有别的线。在液晶显示器只接供电,地 ,开关。三根线都行。不知道液晶电视要接几根线才能好。特别是上面还有除了这几根线以外还有标有L/P的线不知是什么意思。望改过高压板的同仁给予指导。

网友:
难道修不了了?一定要改?高压板多为PWM控制的。

网友:
楼主。我为拿电视给你修的客户感到悲哀!显示器就算了?电视你为什么去改呢 ?买一块原装的才多少钱呢?你知道我们32寸的电视换高压板多少钱吗?600以上!不知道你打错还是我看错?23寸?32寸?强烈要求你卖原装的板!收不起钱别修。

网友:
32寸的液晶电视的高压板这么贵吗?

网友:
用修的內地零件來源充足

液晶電視高壓有的需要回受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