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方品牌机主板P5-I1008GL反复开关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12-06):
联方品牌机主板P5-I1008GL反复开关机
触发能上电开机,半秒钟后自动关机,半秒钟后又自动开机。。。。。。。。。。如此反复,测量ATX开机绿线电压,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如此循环,证明主板反复发出开关机信号给ATX电源,分析原因
1:有可能存在短路故障,从而引起的保护现象。
2 :有可能缺少某一项供电。
3:未知,期待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可能因素。
测量各个供电均无短路,摘掉CPU空点主板故障依旧,想测量各项供电电压,可是刚刚建立的电压马上就消失,反复波动无法测量。正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处理的时候,无意间把CMOS放了一次电,奇怪---------能开机不自动关机了,心里这个美啊,原来就是放一下电就好了,每天要是多遇上几个这样的活儿该多好啊。
把CPU装上,开机,一盆凉水浇到了头顶,故障现象依旧,心里纳闷,不是不自动关机了吗?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于是又放了一次电,可惜还是老样子,难道是上了CPU后就犯病?急忙又把CPU摘掉,开机,故障依旧,再一次放电后开机,又不自动关机了,触发RST排针,又变成老样子了。这下明白了,在不上CPU的时候,放电后只有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才不自动关机。不研究这个无聊的问题了,赶紧趁着不自动关机的时候测量电压,结果发现北桥1.2V供电为0,上下管的控制栅极电压也都为0,看旁边正好有一个9202,心想一定是它搞的鬼,9202的坏率可太高了,跑线路,上下管的控制栅极正好和9202相连,二话不说,赶紧换掉,换完之后我也不测电压了,上CPU,内存,接上显示器,开机的同时心里想:如果还不行我就立刻把主板砸烂,结果可想而知,诊断卡一路畅通,显示器点亮OK。
虽然主板是修好了,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我如果要是认真仔细测量的话,尽管反复自动开机也应该很明显就能测出1.2V无输出,场效应管无控制电压,害的自己走了弯路,也好,是个教训。

网友:
放点电就好了的电脑,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网友:
经验就是要让维修速度加快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楼上的看来你运气不怎么好饿。。放电修好板的事故很多诶,  技嘉板老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无意放电修好的板。。俄自己不相信 又修一遍 本来没有的故障都给修出来了。。。

网友:
我在发帖中说的不是放电就完全正常了,而是本来反复重启,放电后就不重启了
值得考虑的几个怪现象:
1:加CPU    放电无效,依然反复重启
2:不加CPU   放电后第一次开机不自动重启  手动重启或再次开机就出现反复自动重启的现象

请各路高手帮助分析

网友:
这总板我也遇到了几次,好像都是南北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多来论坛看看,多积累点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