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检测的时候显示花屏 怎么判断哪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内存检测的时候花屏  芯片补完焊还是花  没短路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用独显测试呀

网友:
有专业的软件和卡可以测试出来那个坏

网友:
现在就是用的测内存的软件 显示花屏  全拆芯片测太麻烦  难道真就没办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块显卡在用测试软件测内存,看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要独立显卡

网友:
你说的花屏是检测图像中有字符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