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T280S 掉电

楼主(2010-12-06):
神舟承龙T280S 掉电----------机子可以点亮(比如进BIOS操作10几秒),就掉电了.掉电后马上可以开机但是10几秒后又会掉电.(turion 64 amd cpu)----CPU ,内存都更换过一样掉电,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遇上很多次了都没有解决(有一次是换主板解决的).------不知道这本本这个毛病是哪里问题.谢谢各位发表点意见

网友:
我有一个笔记本板也是这样的,不知那里出问题了。还是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有一组电压供电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论坛搜了一下神舟出这问题的真多.要试试各位的方法(温控 cpu座 北桥).如果好了.会回复大家的

网友:
这机器散热很大楼主可以改个长转或换个导热管`

网友:
应该温控出问题 了,, 遇到了几次

网友:
点亮后不操作会掉电吗?
是不定时掉电还是固定时间掉电.
前天修一台华硕掉电是北桥问题,能亮,但不定时掉电,如果你实在没招了,北桥拆掉重植不失为一个方法.

网友:
换下。2.5V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今天遇到PWM管子不良掉电。

网友:
北桥问题的

网友(2011-01-05):
最好加焊CPU座子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把几个重要的供电芯片的上下管换一下   开机后用风扇吹着

网友:
直接拆掉温控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好多都是U座子不良了  你焊焊试试

网友:
今天遇到了同样的故障,
待机电压都正常,
开机后无显示,
10秒断一下电,
(听硬盘有明显的重新启动)
周而复始,10秒一个循环,
明早看下温控附近。。。

网友:
AMD的首先考虑CPU和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