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p摄像头是倒的

楼主(2010-12-06):
华硕x8aip摄像头是倒的,有那个朋友有这个驱动,xp系统   官网不支持xp的  找了我好久了、、、

网友:
驱动装不对引起的  你重新下载安装下

网友:
设备ID多少?

网友:
驱动问题,可以找个相近型号试一下

网友:
这个通过摄像头的 硬件 ID就能装上驱动,

网友:
要装官网驱动,否则就倒的。

网友:
曾经下过 一个专门针对华硕摄像头倒置的驱动 楼主有兴趣可以PM我

网友:
用驱动精灵更新下驱动就OK拉

网友:
官网上没有驱动吗    那就试试驱动精灵

网友:
看好ID,官网上应该有XP驱动的!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驱动在这个系列里面有下载的。我安装过,刚准备在U盘里面没找到,要不然直接上传上去了!

网友:
找到驱动了,怎么传上基地

网友:
               。。。我最恨找驱动了

网友:
倒的不是可以通过设置改正嘛

网友:
我处理过这类故障,是驱动引起的。

网友:
记得保存起来,不然下次找就麻烦了

网友:
上次也装过一个华硕的的系统是这个问题  不过那个型号在官网可以下载的到,这个型号的怎么找都没找到,对准ID下载了一个也是一样。华硕真TMD的垃圾、、、、、

网友:
驱动人生  OK

网友:
我这有台X8AC的同样是摄像头倒立的问题,官网下载不到这个驱动。郁闷啊!

网友:
型号相近的差不多就可以,好多驱动是通用的。

网友(2011-01-14):
用软件查下 看是什么芯片在下芯片对应的驱动

网友:
得找匹配的驱动

网友:
不要用了呗

网友(2012-07-12):
我手上也有一台华硕X系列的也是摄像头倒的,正在研究呢

网友:
找客服应该要得到吧。

网友(2013-08-07):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上个月也遇到这种问题,到官网下载就正常,但关不了机,一直显示正在关机,换了几个系统版本也是一样,客户有事,就拿走没处理。

网友(2015-03-07):
重打驱动或换个WIN7